楼主(2013-08-12):
  钻孔深度

如图:   [upload=1]   钻针为:直径1.85mm
各位大师,现目前我的控制方法为 ,每次进给0.2mm,分25次钻完至15mm 的深度,每次计算开始从加工原点(10)算起的。如第一次是10.02,第2次:10.04.............因为钻孔时相对速度没有空走那么快,比较慢了(根据自己设置),我每一次钻入深度后退回到工作原点,然后在钻第二次。-----以上如是在1-3mm的深度这样控制应该可以。
如果是在钻深15mm----20mm时,前面那几(3-5次)加工速度还可以,但越钻越深时,就慢了{{当钻到5mm以上时,进入速度还以是钻孔速度在运行,本来已经钻好的深度还是以这样的速度在运行,在加工时间上很久。}
  请大家指点一下:如果钻比较深的孔孔,以18mm为例子,我每次退回加工原点为空走速度(运行较快)。假如我前面已经钻4mm,我也要以空走速度运行已经钻好的深度,快靠近4mm深度时在减慢速度进行下一次钻孔、有次类推直到钻完为止。
      各位大师,我表达能力有限,希望各给我指点指点,在此非常感谢!

不好意思,图重新上传在下面了

网友A:
工作中的实际原点偏移方式试试。
  • 下载积分:+1(小珠珠) 真诚感谢!

网友B:
    这样试试:
    做一个快速进刀的位置,初始值为0,以后每退一次刀就把上一次进刀深度叠加到当前的快速进刀长度,然后执行快速定位,定位到后再执行钻孔的慢进动作
  • 下载积分:+1(小珠珠) 真诚感谢!

网友C:
    自己已经很有想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