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2):
描述:这是主程序
描述:这是子程序
描述:这是PTO 控制字节
小弟编个小程序,要求接通 I0.4 后,Q0.0发出 500微妙为周期的脉冲,脉冲数由VD100中的数据决定,请问我这就算编完了么?
开机后,Q0.0至零,好像是关闭进程图像寄存器
然后我这样行么?

楼主:
第一张 图 是 主程序,第二张是SBR_0子程序 第三张是 PTO控制字节参考

楼主:
  真心求教阿,很简单的一个程序

网友A:
不行,首先西门子定位是脉冲加方向的,你这里只有脉冲串没有方向控制,其次sm0.0一值接通脉冲会在每个扫描周期内发出vd100 的个数,给你发个正反转加停止的程序看看,不过一般西门子伺服控制用MAP库要简单很多,回原点,相对运动绝对运动功能都有。
哦,那我用SM0.1 接通给VD100送数就可以了吧。如果不用MAP库,这个怎么回原点,我要用步进电机

网友A:
此程序Q0.1是脉冲串,Q0.2是方向。

网友A:
用上升沿接通PLS
接通一次,Q0.1就会发出1000个脉冲,不用一直保持接通?
描述:PLS
附件: 正反转及停止(PLS).rar (3 K) 下载次数:9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上升沿接通PLS

嗯,谢谢老师的回答,我还有几个疑问,望您能解答:
第一,您的程序,用的中断,如果用子程序行不行;
第二,上升沿触发PLS,那就是说不用保持住PLS前的通路?只要接通一次,Q0.1就会发送1000个脉冲数?直至1000个发送完?
第三,M0.2干什么用的,貌似您给我的程序里没有体现出来。
第四,您用的Q0.1那个点,用的是PTO功能,我一直以为Q0.0才能控制PTO,Q0.1是控制PWM的,我理解错了,那两个点都能实用PTO和PWN是么?
第五,如果按了上升,不按停止不能按下降是么,即使脉冲已经发完了?

楼主:
参考5楼的程序,自己编了个上升,下降,回原位,停止的程序,没用子程序和中断,有什么问题么?
描述:PLS
附件: 加了回原位.rar (3 K) 下载次数:46

网友B:
谢谢分享,在学习高速脉冲中
8楼的程序,楼主自己编的,没试过呢,想找大侠帮忙看看的,不过貌似没人看阿

楼主:
描述:符号表
描述:网络1
描述:网络2
描述:网络3
描述:网络4
描述:网络5
看来发程序没人看阿,程序截图来啦~~~~程序哪里有问题望指出,谢谢了
没有用中断或子程序

网友C:
引用楼主fffgggccc123于2013-08-12 12:40发表的 关于Q0.0如何发高速脉冲的问题 :
小弟编个小程序,要求接通 I0.4 后,Q0.0发出 500微妙为周期的脉冲,脉冲数由VD100中的数据决定,请问我这就算编完了么?
开机后,Q0.0至零,好像是关闭进程图像寄存器
然后我这样行么?

我也是新手。我看程序能执行楼主的功能要求。楼主可以周期设长些,脉冲数设少些,上机试一下。观察Q0.0的变化。我简单试一下,中。

网友D:
有现成的定位功能块为啥不用,
这个还用高速计数器HC0,怎么用,那个功能块不是太明白,您看看我不用那个块的程序写的对么,用块怎么改?比较迷糊,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新手。我看程序能执行楼主的功能要求。楼主可以周期设长些,脉冲数设少些,上机试一下。观察Q0.0的变化。我简单试一下,中。

3楼已经指出不对了,我那个程序里的VD100的数,每个扫描周期都变为1000了,所以变成是发不完的脉冲了,而且没有设定方向

楼主:
描述:全局变量定义的速度可以一致么
描述:FINAL-dir方向怎么设置
引用 网友D:
有现成的定位功能块为啥不用,

在此请教一个问题,我要设计的程序,发出的脉冲数是由VD100里的数据决定的,就是我这个设备要加工好几种型号的模具,大小不一样,电机运动的位移就不一样,这样是不是就加不了限位开关了,只能加个原位开关?使用那个库的话,,我只用一个回原位的那个功能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