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泵问题

楼主(2013-08-12):
真空泵有两个口,一个是吸气口,另一个是排气口;如果要控制两个吸盘a,b,吸盘a先进行吸气,然后另外一个吸盘b先吸气2秒再进行放气,那是不是要把分别控制吸盘a,b的两个电磁阀都接到真空泵的吸气口那里?一旦吸盘a吸气的同时如果吸盘b放气,会不会影响到吸盘a的吸气?求解答,谢谢!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真空泵的抽气量,还有就是你要求维持的真空度!你吸盘B放气时可以先把吸气口关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