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高速计数的问题

楼主(2013-08-12):
现在用三菱FX2N做这样一个程序,想知道电机旋转一圈需要多长时间。不用编码器检测,我现在用一个接近开关,电机转一圈就是一个脉冲。我现在的想法利用高速复位和置位功能计算一个脉冲周期可以产生多少个10ms的脉冲来计时。但是高速计数好像都是直接对于输入点的,我要怎样才可以收集到这个数据呢?

网友A:
你可以反过来做啊,你用计数器,记录1分钟有多少脉冲,就是多少圈了,然后除以60,不就是每圈多长时间吗

楼主:
回1楼,1分钟更新一次才漫长了,我的目标的0.1S更新一次,或者是它转一圈我就更新一次这样我的数据才能平稳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