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2):
我这有一个西门子224XP用做主站,CPU222用做从站连接两个EM231,现在想把七个传感器的数值在主站上读取,现在做了个程序,可是MODBUS不能通讯上,求高手给看看程序哪写错了
附件: MODBUS.rar (30 K) 下载次数:135

楼主:
从站线没接错,单独的时候可以读取里面的数值

网友A:
应该是系统块内的站号的问题吧,主站的和从站的是不是冲突了
从站地址设置过1,2,3。主站调用的MBUS-MSG里的SLAVE和从站里的地址也对应上了,可是还是不能通讯阿

网友B:
多试验!
实验了好多次啊  还是没有解决呢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

网友C:
程序没有什么问题,估计是站号设错,主站设2#,从站设3#试试,读的时候是读3# 多试试
还是不可以的  不过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 下载积分:+1(把风的蜗牛1) 热心助人!

楼主:
    已经解决了  现在把解决好的程序传上去
    附件: modbus通讯.rar (31 K) 下载次数: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