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P定位模块

楼主(2013-08-12):
正常情况(X1 同步标志)应该是接通的,那它为什么没有接通呢?如果我把同步标志触点(X1)删掉后启动的话,定位模块的4个轴都同时报警呀,请问是那里影响造成的故障呢。谢谢!

网友A:
不要那么写,把X1换成 busy xc就好了 驱动回原点命令给个上升沿信号就好了不要 set

楼主:
你好!
上面的程序是资料中的原程序呀,如果把X1换成别的触点或者不要的话,启动回原点操作时四轴都同时报警呀?我试过了吧,还有别的办法能解决吗?谢谢!

网友B:
是不是你的U0写错了?应该是 "U0” 这样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