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法和FX1N通讯

楼主(2013-08-12):
WIN7系统,GD软件,可以和FX2N系列PLC进行通讯,但在与FX1N通讯中始终提示无法与PLC通信<ES:0180840b>,改了对应的串口号还是不行,但在通讯设置菜单里通信测试下显示与FX1N通信成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知道的朋友请告诉小弟一声,谢谢。祝大家七夕节快乐。

网友A:
把波特率降为9600再试试
下载积分:+2(改变自己东) 谢谢,我明天改一下试试。

网友B:
如果你的PLC是山寨的,而非三菱正品,也会出现你的这个情况的。
还有个情况就是你的通讯线原因或者现场干扰大。
下载积分:+2(改变自己东) 非常感谢,我连接用的都 ..

楼主:
谢谢大家,祝大家节日快乐。

楼主:
问题解决了。重新通讯测试时说现场有嗓声干扰,将通讯波特率改成19200就正常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