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0PG定位方向求助

楼主(2013-08-12):
FX2N-10PG控制一台松下A5伺服电机,按手册将FX2N-10PG的四条差分输出线接到A5的长线驱动输入(应该也是差分输入)上,如果将
FX2N-10PG和A5设为正脉冲+负脉冲,正转点动时能正转,反转点动时不转。FX2N-10PG和A5设为脉冲+方向时,不管是正转点动还是反转点动,电机都是反转。请教大家,问题出在哪儿?非常谢谢!

网友A:
控制方向的那一路没通 ,控制方向的那一路=负脉冲的那一路
下载积分:+5(358273433)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