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H通讯问题
每天进步一小步

楼主(2013-08-13):
跟三菱通讯没有问题,能通讯上。跟西门子224就通讯不上,但是电脑在线模拟可以控制PLC,为什么到屏上就通讯不上了呢。线是自己做的 看了维纶官方资料
还有不加电阻要紧吗

网友A:
原来我做的MT510的和200的如果不加电阻就会通不上,所以还是加一下电阻比较好

网友B:
125对应835 RS485 2W不需要接电阻的

网友B:
是用的COM2 RS485 2W进行通讯么,还有通讯的波特率,两边要对应上,还有PLC站号 一台一般默认是2
TK6070IH通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