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3):
     请教各位大侠,电动机综合保护器 三项都没有电流 会保护吗?

网友A:
描述清楚些吧,是三相,你用钳表确信测试过没电流?

网友B:
你既然是使用综合保护器,应该有电压、电流等保护,缺少电流则电压保护依然存在。
这种问题还是自己直接测试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