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3):
各位大仁有没有好办法来清除里面的所有内存啊,急吖....

龙芯

网友A:
在编程软件中选择PLC》操作模式》选为编程模式,选择完成后再选择 清除所有内存,就可以了。
技术源于不断自我提升,人品奠定明天是否能够成功。
只要我接手的项目,我一定会帮您进行到底

网友B:
楼上的说得非常对!

网友C:
2楼正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楼正解

正解个P》》》你都没看明白咋回事就说正解。 。欧姆龙CP1H的PLC加了禁止覆盖后想清除内存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释放先前的密码(必须知道密码)才能清除内存,第2种是用内存卡,方法是给一个没有加密的PLC写段程序,然后把这个程序写入到内存卡里面,再把这个内存卡插到被设置了禁止覆盖的PLC上,把DIP的2号开关拨到ON状态,PLC会自动清除内存。
  • 下载积分:+3(liuqiang2012)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正解个P》》》你都没看明白咋回事就说正解。 。欧姆龙CP1H的PLC加了禁止覆盖后想清除内存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释放先前的密码(必须知道密码)才能清除内存,第2种是用内存卡,方法是给一个没有加密的PLC写段程序,然后把这个程序写入到内存卡里面,再把这个内存卡插到被设置了禁止覆盖的PLC上,把DIP的2号开关拨到ON状态,PLC会自动清除内存。

网友F:
    正确个P啊,我就是做实验这样中招了,忘记所有密码,结果选了编程模式下去初始化,还是不行,要找个什么存储器才能清除密码,否则PLC报废,代价太大了啊

网友G:
    顶,狂顶,我再顶,我顶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正确个P啊,我就是做实验这样中招了,忘记所有密码,结果选了编程模式下去初始化,还是不行,要找个什么存储器才能清除密码,否则PLC报废,代价太大了啊

    不关你是否知道密码,你设置的任何等级,我都能给你清除,内存盒更本不用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I:
    哈哈,不知道两楼三楼的师傅自己试过没有就说正解,不会解密的话想清除密码只有买一个空的内存盒写一个空程序再写到PLC里面,都说了“禁覆盖”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不关你是否知道密码,你设置的任何等级,我都能给你清除,内存盒更本不用的。
    你有好的办法?我是发送指令解禁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不关你是否知道密码,你设置的任何等级,我都能给你清除,内存盒更本不用的。

    你有好的办法?我是发送指令解禁覆盖

    能否告知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K:
都是高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