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T Designer3程序里面怎么查找软元件

楼主(2013-08-13):
GT Designer3程序里面怎么查找软元件,除了搜索/替换窗口里面,有没什么快捷键什么的!很多软件都可以Ctrl+F的,但GT Designer3没用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我知道问题太简单

网友A:
没有快捷键
下载积分:+1(yu655792)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快捷键
嗯,谢谢了

网友B:
只能在软原件使用一览表里面找了
下载积分:+1(yu655792) 热心助人!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