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关于三菱PLC和台达变频器通讯读取频率的问题!写过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3-08-13):
写入没问题(正转,反转,停止,频率写入)!但是读取变频器状态的时候,要读很多次才能读到正确的状态!

网友A:
下载看看,如果是采用MODBUS-RTU协议通讯时,读指令执行时要注意使用接收完成标志来确保数据全部读出。

楼主:
没人写过吗!

网友B:
只用过RTU,关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用过RTU,关注中
RTU没有此问题吗!能否把程序发上来看看!

网友C:
你现在是接受2102 开始的五个数据,你可以改成每次只读取一个数据,如果每次读取都正常就依次增加,看依次最多能读取多少个数据,变频器对每次能读取的数据数是有限制的。或者把数据地址改成编制寄存器,每读取一次地址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