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plc fx2n-128mr-001

楼主(2013-08-13):
我从单位拿回了一个 plc fx2n-128mr-001 (很久没用了) 当我接上电源时,power 常亮,cpu-e灯,不停的闪烁,可以用软件进出里面的程序,
请问大侠们,为什么cpu-e的灯在不停的闪烁,(其它的灯都没有亮)
这个问题大吗,我该怎么解决!
在线等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清除PLC内存看看......再下载下去

网友B:
能运行就没有什么问题,清楚PLC 程序,或者从新找个程序写进去,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C:
没问梯的;有可能是电池没电了;换新电池吧

网友C:
本人有九程心的cpm2ah-20cdr-a的plc一个;有人愿意用fx2n或fx2
n
nc-16mt的交换吗;要保各功能没问题才行

楼主:
感谢 清除了PLC内存后 在写一个程序进去就正常了

网友D:
1、POWER 灯应常亮 没亮的话,你的PLC是不是电源损坏了;
2、CPU.E闪烁,可能原装的程序有问题,导致初始化出错,可以试写个程序存到里面去看看;
3、再不行,自己拆开修咯,估计硬件损坏了。

网友E:
原程序需要连接外部硬件。你现在是空载它检测不到硬件。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