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触摸屏疑问

楼主(2013-08-13):
我公司车间属于防爆区域,有用到触摸屏放在防爆柜中,外面加面板因此不能实现发送命令的功能,只能相当于一个监控界面。
现在厂家用PLC输入点来控制触摸屏发送命令,方案是触摸屏的一些页面中会有一个光标,通过左右键(PLC发送)可以切换
光标的位置,再有确定键(PLC发送)来发送命令,光标位置的label num存放在VW3810中,不知道两者是怎么联系起来的,是通过动画吗?
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那還要什麼光標啊~!?

网友B:
我去 执行命令的是PLC 显示状态的是触摸屏,触摸屏摸不到 接个鼠标就行了 那么麻烦搞来搞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