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怎么理解

楼主(2013-08-14):
这个程序的开头是这样写的,请问D300会等于H0AB吗,D301是不是D300的低字节位,D300是高字节位。是不是每分钟D301累加一次,当到达1710000分钟时,再重新复位。

楼主:
有高手知道吗

网友A:
H0AB是16进制数,d300是可以等于它的。

网友B:
每分钟D301累加一次,当到达171分钟时==>D300等于H0AB==>再重新复位
在這 D301是低字节位,D302是高字节位。

楼主:
漏了一点东西,这个是比较完整的截图,我的意思是,D300=H00AB这个条件也许永远无法达成,因为整段程序都没有对它进行赋值的操作,D301还是有可能的,因为每分钟它会递增一次。

网友C:
这待看看全程序,才能理解

网友D:
我怎么能发帖子啊。 我有事求助啊。
GXWORKS 软件里怎么梯形图里怎么写进去T0
这个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