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在触摸屏上如何理解上传与下载?

楼主(2013-08-14):
刚从更新下来的设备中取下一个海泰克PWS1711-STN触摸屏,看了手册后,始终不理解上传与下载如何分别,对于触摸屏来说,何为上传又何为下载那?新手咨询请谅解!谢谢

网友A:
试试就知道了,上传就是把你的程序下到触摸屏,下载是从触摸屏把程序下到你的电脑

网友B:
下载就是把编写的程序下载到触摸屏里,上传就是把触摸屏里的画面程序上传到电脑上!

网友C:
2楼正确

网友D:
2楼说的对

网友E:
你把你自己当做 触摸屏或者PLC 这样就好理解了

网友F:
1楼错误,2楼正确。如果象一楼说的那样有可能出现问题,比如你想要把程序上传到电脑,但是你点了下载,就有可能把空白的程序下载到屏上了。有些PLC和屏它是直接下载进去,不会弹出一个确认下载的对话框,这时就会把里面原来 的程序给覆盖了。

网友G:
概念分不清,会犯错误的。

网友H:
形象一点儿:计算机在上面,屏在下面;画两个箭头代表数据传输方向,向上的即为上传,向下的是下载。

网友I:


网友J:
这个问题确实给人造成比较大的麻烦,因为不同的产品相对与你的PC所处的都有不同的解释。是对PC、还是触摸屏?
其实有一个小窍门,就是看快捷方式的图标“箭头方向”。

网友K:
把你用的电脑当做上位机!!!

网友L:
其实1楼和2楼说的都有道理!只不过不同的品牌上传和下载是不一样的!我用的AB PLC和三菱PLC就是例子!

网友M:
二楼说的对,因为在控制方面理解的话,电脑为上位机,触摸屏为下位机。就会明白什么是上传和下载了。

网友N:
有的品牌不一样,如果理解错误了就麻烦了!在屏的角度想就是上传到电脑,下载到屏!

网友O:
请分清上位机 ,和下位机的定义就明了,一般电脑为上位机,触摸屏和plc为下位机.

网友P:
顶 2楼
每天一点点

网友Q:
引用 网友H:
形象一点儿:计算机在上面,屏在下面;画两个箭头代表数据传输方向,向上的即为上传,向下的是下载。

网友R:
1楼好像讲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形象一点儿:计算机在上面,屏在下面;画两个箭头代表数据传输方向,向上的即为上传,向下的是下载。
非常感谢,这个非常容易理解。呵呵

网友S:
海泰克是 上传是把程序传到触摸屏里面。下载是把触摸屏程序下载到电脑,

网友T:
上传就是把你的程序下到触摸屏,下载是从触摸屏把程序下到你的电脑,有机器的话不妨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