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体管输出感性负载的续流二极管问题。

楼主(2013-08-14):
如题,晶体管输出的PLC如果接中间继电器需要在继电器线圈端并联续流二极管吗,好像这么做的不多吧。不接的话晶体管容易坏吗?

网友A:
电感负载在断开瞬间,可产生10倍于供电电压的反电势,很容易击穿晶体管。加比不加好。

网友B:
加二极管比不加好。最好加一组电阻电容放电。

网友C:
1N4007 一两毛钱

网友D:
下载积分:+1(ykykkhor) 好贴好贴!
下载积分:+1(ljl5130) 热心助人!

网友E:
话是不错,不过对动作时间有要求的地方不一定适用,直接加二极管会导致线圈释放时间明显加长.需要合理设计
下载积分:+1(longfei1982) 我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 ..
下载积分:+1(ykykkhor) 感谢分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话是不错,不过对动作时间有要求的地方不一定适用,直接加二极管会导致线圈释放时间明显加长.需要合理设计
控制时间要求高的地方可以用固态继电器啊!一般PLC 晶体管输出的内部都有吸收或续流回路以及箝位回路。大可满足一般感性负载要求!

楼主:
呵呵,各位大神辛苦了

网友G:
还是要加一个的,4007

网友H:
很多问题都是这样
用到直接找我。18506430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