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问题

楼主(2013-08-14):
400kw沃尔沃发电机,以前带负载300kw左右一切正常。今天停电发电带150kw左右。都不行了,运行时转速,电压波动都不大,就是听着发电机后面有翁翁到慢慢变尖的声音,是什么问题呢?给小弟想办法?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柴油含水太多!!!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B:
曲軸,連杆出了問題。

网友C:
天气太热了要休息休息

网友D:
润滑油的问题吧!是少了!还是该换了,还有轴承缺油吗?

网友E:
看一下增压器,是否卡死,如果增压器损坏,就是这种现象,也有增压管老化破损漏气之类,造成供气不足。

网友F:
检查一下油过滤器有没有堵塞啊!

网友G:
看下执行器动作正不正常

楼主:
现在正在找问题呢

网友H:
你查下,油路,柴油路是不是有空气,别处机油要换,柴油机上次用后,停下不用机油会干,开机时,又没让它好好的运转,电机有声音,有可能是灰尘或有杂物

网友I:
发电机哟偶问题,你看看整流模块有问题没,还有看看励磁有电压没,我们是专业维修发电机的,不知道你在那

网友J:
建议检查熄火马达有没有卡死导致供油不足,检查油路油滤等。因为发电机作为备用用的不多,像曲轴是不会有问题的,除非买的二手货。我遇到过熄火马达卡住不能拖动额定功率。
自学

网友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