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低压配电柜接线的问题

楼主(2013-08-14):
请问一下,低压配电柜一次部分用的是硬线,二次部分用的是软线。请问用硬线的话需不需要加线槽?谢谢哪位哪心人解答。

网友A:
看需要了,如果颜色能分清,你再套线号,不是多此一举吗?

网友B:
走线槽要看清楚,如果你是几十平方的动力电缆,还是不要了,如果是细线,最好还是加一下,这样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