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4):
在S7---300PLC里如何写类似于S7---200PLC中“First_Scan_On   SM0.1    首次扫描周期时该位打开,一种用途是调用初始化子程序”的程序?

网友A:
在OB100中编写程序。

Good Luck~

网友B:
OB100就是系统初始化 ,300全部是和块打交道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我现在在OB100里面写程序如下:
         m250.0                  m250.1
---------]/[-----------------------( )
然后在在OB1里面用了m250.1的常开点,但是我发现m250.1的常开点一直是ON状态,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在OB100里面写程序如下:
         m250.0                  m250.1
---------]/[-----------------------( )
然后在在OB1里面用了m250.1的常开点,但是我发现m250.1的常开点一直是ON状态,这是怎么回事?

OB100是系统初始化程序块,只执行一次,上电后M250.1是ON,后面不执行了,肯定是ON状态啊,相当于执行了SET指令,个人见解!

网友D:
LD M0 ORI M0 OUT M1;LD M1 ANI M2 OUT M3;LD M1 OUT M2.M3就是一个FIRST-ON了......三菱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我看只有在m250.1前面加个上升沿了.
三菱FX的直接用M8002就可了,不用写程序.

网友E:
方法有很多
1、在OB100中,Set M0.0;

2、在OB1中, AN M0.0
                            S M0.0

网友F:
办法总是有的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