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 如何通过输入信号来输出,又想通过触摸屏来控制这个输出信号

楼主(2013-08-14):
现在想通过PLC的输入点(旋钮控制)来输出一个信号,又想通过触摸屏来控制这个输出信号(触摸屏控制和旋钮控制是可选择的),不知道这个输出点在CX-P里怎么写。
我在编程软件就写了I0.00-----------------Q100.00
HITECH触摸屏里填了IR10000
我刚接触这个,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触摸屏控制的都是软触点,即:内部的中继触电,W0.01等,程序可以这样写I0.00_____________w0.01
w0.01______________Q100.00

网友B:
触摸屏对应 W 如w0.00 置位信号为触摸屏输入
PLC输入对应 I 如 0.00 置位信号为旋钮输入
两者切换 对应 w0.01 置位信号为触摸屏 不置位为实际输入
0.00 w0.01 / q100.00
w0.00 w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