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肋,SMC步进电缸驱动器数据错误是什么原因导致。

楼主(2013-08-14):
开机驱动器报警,提示数据出现错误。连换三个驱动器,第一个用了一年,第二个换上用了一天,第三个换上通电就报警。要到SMC把驱动器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请大侠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
数据错误应该是电机尾部编码器上的码盘松动或者位置偏差了,之前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