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和组态王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3-08-14):
各位大侠,有谁用过三菱Q系列PLC(CPU Q06H)和组态王6.53进行以太网通讯的,组态王和GX WORKS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A:
09年有和自己写的软件有通信过,从来没用过组态王,所以只有以下建议:
注意生存确认的时间要改小,否则掉线后很久都不能连上
然后要注意端口,TCP/UDP的通信模式要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