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分辨率问题

楼主(2013-08-14):
如何知道一个旧伺服电机分辨率,三菱的,和其他的

网友A:
电机侧面有一个铭牌,上面标有型号。根据型号可以查出来
HC-KFS HC-SFS HC-RFS 132000分辨率
HC-KFE HC-SFE 大约是10000
HF-KE HF-KN HF-SE HF-SN大约是132000
HF-KP HF-RP HF-SP 是264000
HG-KR HG-SR 变态4190000

网友B:
电机侧面有一个铭牌,上面标有型号。根据型号可以查出来
HC-KFS HC-SFS HC-RFS 131072分辨率
HC-KFE HC-SFE 是10000
HF-KE HF-KN HF-SE HF-SN是131072
HF-KP HF-RP HF-SP 是262144
HG-KR HG-SR 是4194304

楼主:
我是说,电机上面,什么铭牌数据就没有啊

网友C:
照片传上来让大家鉴定一下

楼主:
是HF-SE152JW1--S100 1.5KW的,

楼主:
开机转动一点点,就报20了

网友D:
看看电机的电子齿轮是多少、电机转一周的移动量是多少、再看PLC里1mm的脉冲是多少,就可以算出来了

网友B:
HF-SE152JW1--S100
是停产型号!现款的MR-E-200A是不能驱动的!
分辨率是131072,开机转一点就报警!
先查编码器线是不是有问题!然后就是编码器损坏,
有疑问可以联系我!

楼主:
驱动器就是MR-E-200A不匹配吗,不能用吗,还有偶而还会报50

网友B:
MR-E-200A-KH003内部是有版本区别的!现市场上的驱动器不兼容你的电机!
反过来,现在市场上卖的HF-SN152J-S100你装上去也是不能用的!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