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与三菱变频器485通讯附程序

楼主(2013-08-14):
各位大侠好,今天小弟做了一个CP1H与三菱E740变频器通讯程序,程序比较简单,
就写了一段变频器运行的程序,但不管怎样能变频器都不运行啊,是小弟程序
没有写对还是设置有问题啊,希望高手指点指点,先将程序及PLC设置说明,
程序见附件,其中#1表示变频器站好。#06代表功能码。#0008代码变频器
参数码(4009)。#0010表示变频器运行。PLC设置中是使用串口2,通讯
设置是标准,通讯模式是 HOST LINK ,单元号是0,就这些了,高手解释下啊
拜托了,谢谢了
QQ 20471661

楼主:
怎么没人解决啊
QQ 20471661

网友A:
考虑下需不需要错位发送

网友A:
数据位是单字节。

网友B(2013-10-10):
数据位是单字节

网友B(2013-11-10):
PLC设置中是使用串口2,通讯设置是标准,通讯模式是 HOST LINK 变频器的通讯协议选三菱变频器通讯协议选的是什么?为什么不选MODBUS_RTU??这样省去了CRC校验计算了。程序也变得简单了
下载积分:+1(周文强8888) 能不能给我发一下这个程 ..

网友C:
LZ,你写的程序是Modbus-RTU的协议模式,但是没有选择串口网关,还有发送标志是A460.00不是应该把数据传送到D323**后再发送的么,你怎么反过来……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

网友D:
期待 ~修改后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