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E6B2-CWZ6C编码器正反转脉冲数差一半怎么解决?

楼主(2013-08-14):
编码器是200p的,PLC采用AB相正交计数方式,接的是高速计数口,经过齿轮变速,齿轮正转一圈5000个脉冲,反转一圈只有2500,差这么多应该不是误差所致,手上5个编码器都是这个情况,可以排除编码器故障,实在想不出是什么原因,有遇到过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是不是有干扰

楼主:
搞定了,滤波问题

网友B(2013-09-14):
怎么会滤波问题呢?不懂了

网友C:
有没有搞错哟,跟滤波没什么关系吧!
华仔

网友D:
具体说一下

网友E:
能发个程序上来吗?不懂。但又急用

网友F:
滤波问题可以理解,脉冲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