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2M-CPU33里面的中间继电器怎么表示

楼主(2013-08-14):
第一次用欧姆龙plc,请问相当于三菱plc里面的m继电器怎么表示,有没有相关编程手册的链接?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

网友A:
W X.XX
例如: W0.00
当然,在欧姆龙中,没有分配的Io也可以作为中间存储器使用。
手册请移步欧姆龙官网:
www.fa.omron.com.cn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W X.XX
例如: W0.00
当然,在欧姆龙中,没有分配的Io也可以作为中间存储器使用。
谢谢版主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