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三菱PLC如何远程维护更改程序

楼主(2013-08-15):
三菱PLC如何利用网络远程维护更改程序?

网友A:
遠程?是多遠?

网友B:
以太网模块

楼主:
可不可以二台电脑上网,用QQ发送远程,然后通过远程操作?

网友C:
要用专门为PLC制作的远程通讯装置。
用到直接找我。18506430299

网友D:
看看通信,都有详细介绍,多看看书!!!

网友E:
可以用BOSS机或者以太网模块!我们公司就用的这俩个!

网友F:
在通讯设置里面点击直连

网友F:
可以读写程序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以太网模块
广域网能用吗?求方案

网友H:
两台电脑,电脑上都装TeamViewer,两台都能上网,单位那台连接PLC,你这台随便在世间的那个角落,就都可以控制单位的那台电脑,从而实现远程维护更改程序。只要单位的电脑连接着PLC并能上网,都不需要有人在那边操作,完全无人值守。

网友I:
我用QQ远程。

网友J:
如果是FXPLC,可以用MODE调制解调器通过电话线远程读写程序,我用过很多次。

网友K:
赛远有专门的远程控制维护的模块, 只要插入手机卡,就可以在有网络的地方做远程维护了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