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关于多重背景数据块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3-08-15):
各位大侠,本人在学习使用多重背景数据块中遇到一个问题,我的操作步骤如下:1、建立FB1、FB2、DB1三个块,把FB2选为有多重背景功能,把DB1选为FB2的背景块。2、在FB2的变量声明中的数据类型中选择FB<nr>,但问题就在于,我把<nr>删掉,改为FB1,系统会报错误,FB1的字体为红色,保存时提示“无法保存块,因为声明包含无效的条目”。请各位前辈指点迷津啊。

网友A:
<nr>是一个数值,比如1,2。你只要把值1 赋给MW0,然后选择FB<MW0>就对了。
无锡市北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BCNet-S7 技术交流群:229195162
0510-85166823 bcnets7@163.com
www.beichen-automation.com
淘宝:http://shop113462796.taobao.com/

网友B:
可以的,是你编辑FB1时没有保存,先保存下,然后再在FB2中定义FB1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