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5):
哪位大侠知道,由于之前只用到Y0这一路高速脉冲输出口,Y0发完脉冲后,M8029会置1一个扫描周期,不会有问题
但是现在我要用到Y0,Y1两路高速脉冲,那m8029是控制Y0 还是Y1呢?还是Y0、Y1都控制,这样不便于编程控制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A:
在脉冲指令下一步各用M8029去控制另一个内部继电器就可以了如PLSY  D0 D3 Y0        LD  M8029      OUT M0
    PLSY  D5 D7 Y1        LD  M8029      OUT M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脉冲指令下一步各用M8029去控制另一个内部继电器就可以了如PLSY  D0 D3 Y0        LD  M8029      OUT M0
    PLSY  D5 D7 Y1        LD  M8029      OUT M1

Y0,Y1分开控制是可以这样做,如果我要同时做呢?,那该怎么控制?
这样程序应该会乱吧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A:
这样做就是把M8029分成了两个独立的信号了。Y0发完了M0就通了。Y1发完了M1就通了。同时发完那M0和M1就同时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就是把M8029分成了两个独立的信号了。Y0发完了M0就通了。Y1发完了M1就通了。同时发完那M0和M1就同时通了。

应该也不行吧
无论Y0发完了还是Y1发完了,M8029都会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到时候M0、M1都会接通,我觉得不可能会分开接通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A:
四楼的兄弟你试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B:
你想Y0、Y1怎么动作,说明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Y0、Y1怎么动作,说明白点?

简单地说,Y0、Y1同时启动,Y0以一定速度走一定距离,Y1以一定速度(速度也不一样)走一段距离(可能比Y0长,也可能相等,也可能短),当脉冲发完后,M8029会两次接通一周期,那么怎么区分M8029是Y0还是Y1走完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楼的兄弟你试一下就明白了。

要不兄弟把程序写出来,我再琢磨一下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C:
楼主你要是搞不清,FX3U/FX3G就用M8340和M8350吧,FX1S/1N/2N就用M8147和M8148。
  • 下载积分:+1(zxd114) 真是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要是搞不清,FX3U/FX3G就用M8340和M8350吧,FX1S/1N/2N就用M8147和M8148。

    恩,这样确实可以的。还是兄弟们给力,终于把我的问题解决啦!非常感谢大家的给力解答,小弟感激不尽!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