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求一段开关程序

楼主(2013-08-15):
1 输出电机1Y0,输出电机2Y1
2 启动键 按一下 启动电机1 延时一段时间 启动电机2
3 停止时,停止电机2,延时一段时间,停止电机1
请问高手,能做一个简单的程序实现不?
如果有40台这样的电机,要这样做,能做一个公共模块实现不?
自己已经做了一个程序了,比较长,现在想偷懒,也是为了以后维护方便,故求一个好办法。谢谢

网友A:
SFTL指令可以用于顺序启动,SFTR指令,可以用于逆向停止。
三菱的支持有256位,也就是256台,如果使用其GX Works中的IEC方式的话,利用数组,最大可以支持10万个点,当然现实没人会用到。
Good Luck~

楼主:
聪明,谢谢楼上指教
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