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传送带(伺服)如何实现同步同速运行?

楼主(2013-08-15):
工作示意图
按启动按钮,物料传送带匀速运行,每走完200MM给一个滑块启动信号。另一个滑块传送带同步同速运行,给传送带物料送引线,送完之后,滑块高速回到初始点,等到滑块启动信号又同步同速运行。因为滑块启动存在加减速时间,(即使像信捷PLC有一种PTO指令可以做到“0加减速延时,也发现只不过时响应速度加快而已,循环久了照样不能准确定位),加如此循环,不知各位朋友有没有碰到之方面的项目,怎么实现呢

网友A:
采取主从设计,同步运行。

网友B:
用传送电机的反馈脉冲来驱动滑块,,实行位置同步。。。。又或者用追剪控制器最好。。。。方便。。

网友C:
搞个龙门控制器,把传送,追速伺服参数设置为不一样.

网友D:
用PLC内的位置指令肯定做不了,只要把控制节拍搞清楚了,控制是很简单的

网友E:
我也想知道。。。

网友F:
这个程序我也碰到过,可以探讨,我去年也遇到类似问题。
学习工控知识

网友G:
假如传送台匀速运行,并且滑块加速时间固定。那么我们找出一滑块起动点,提前一点起动滑块运行,不断调试提前起动点位置点,看能不能实现同步??(滑块起动点由传送台上物料来感应决定)

网友H:
采取主从设计,同步运行。
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I:
主从设计,同步运行 主伺服的脉冲输出来驱动从的伺服就可以了。
就可以,都不用PLC就可以实现
这么简单的东西还要摆到这里来讨论,搞笑!
怎么混日子的。

网友J:
私服用通讯控制,用同步控制模式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主从设计,同步运行 主伺服的脉冲输出来驱动从的伺服就可以了。
就可以,都不用PLC就可以实现
这么简单的东西还要摆到这里来讨论,搞笑!
怎么混日子的。

你都有没有经过思考的,你的那种是全部时间在做同步的就行,如两条输送带做同步或者速度差,我问问你如何做返回控制?

这需要你达到什么精度了,若是来回都是用定位控制的,那就不会出现有误差的,定位的时候使用多个速度就行

QQ:84818626

网友L:
用变频器啊

楼主(2013-10-19):
同步追速分享
附件: 同步追速机  005.rar (13 K) 下载次数:89

网友M:
有點沒看懂

网友N:
只要把控制节拍搞清楚了,那就好搞了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

网友D:
用全闭环控制,做同步就可以了,不会丢步的

网友O:
主从设计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