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5):
]我用三菱fx2n的plc控制5个温控器,控制内容包括对温控器的温度设定,温度当前值的读出,和加热功能的ON/OFF。
5个温控器的温度当前值我要每隔10秒更新一次。要是挨个对温控器进行温度当前值的读出,我个人觉得有点麻烦,所以请教一下论坛里的高手,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还望大家踊跃发言。
QQ   383902882

网友A:
不麻烦啊。。。。一条RS就行。。。发送和接收都用变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麻烦啊。。。。一条RS就行。。。发送和接收都用变址。。。。

能再说详细点吗?
QQ   383902882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再说详细点吗?

理解怎么是变地 你就知道怎么编了。。。。

网友C:
485肯定得轮询啊,分开写跟合在一起写对你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D:
2楼5楼为正解  看下RS指令  需要资料可以联系我

三菱正规授权代理

FA               (Q系列PLC、L系列PLC;FX1S系列PLC;FX1N/C系列PLC;FX2N/C系列PLC;FX3G/C系列PLC;FX3U/C系列PLC;MR-J4系列伺服、MR-JE系列伺服,MR-J2S系列伺服、MR-J3系列伺服、FR-A700系列变频器、FR-F700系列变频器、FR-E700系列变频器、FR-D700系列变频器、GT10**系列触摸屏;GT11**系列触摸屏;GT12**系列触摸屏;GT14**系列触摸屏;GT15**系列触摸屏GT16**系列触摸屏);

低压         (WV-S系列断路器:塑壳断路器NF-C/S/L/H/R,漏电断路器NV-C/S/H,UL489,MDU断路器,BH-DIN系列小型断路器,CP30-BA系列电路保护器,DSN隔离开关,AE-SW系列低压空气断路器,S-N系列接触器,MS-N系列电机启动器,TH-N系列热过载继电器等等 )

数控系统     (M700V系列;M70VA/M70VB系列;C70系列,EZ Motion E60/E68系列);

专业维修三菱、FANUC、西门子数控系统,三菱PLC、伺服、变频器、触摸屏
欢迎来电、来Q咨询:
手机:187-2109-1930 座机:021-5269-4559
QQ:1066403535
公司网站:http://www.sh-lingxiu.com/
  慧聪网站http://no1kuku.b2b.hc360.com
上海菱秀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旷久--三菱专业代理商

网友E:
串行通信肯定要轮询,做个读取当前值的子程序定时调用,不麻烦的。

网友F:
先读出第一个温控器的值,再通过变址改变站号读取第二个,一直这样下去,是这样吗?好像感觉也听麻烦的

网友G:
不用 RS
跑 RTU更快更簡單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H:
用温度模块不是很好吗?麻烦不麻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