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中D寄存器(D1024)数据不稳定,在0和目标数值中来回跳动

楼主(2013-08-15):
(无正文)

楼主:
如上图,D1024中数据为2800-2810某一数值波动,需要将(此数值+4000)/2后存入D1028中与其他数据比较。
直接读取D1024,数据有规律的波动,但(+ D1040 D1024)后,D1024中数据就在0与6810间来回跳动,无法实现比较。
希望大家指点一下,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 D1040 D1024] = [+ D1040 D1020 D1020]
故每掃描一次便加D1040 一次 也就是4000
如果將SM400 改成 SM412
便可清楚了解

楼主:
是D1028,D1040都被使用的原因

网友B:
同意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