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下载的GX8.86

楼主(2013-08-15):
STL SO 为什么跑右边去了。
标注的时候我想单独标一个点(比如用了 2个Y0 我只想标注其中一个该怎么做)
菜鸟求教!求解答。

网友A:
请阅读GX操作手册中关于GX软件与FXGP软件的不同点。
Good Luck~

网友B:
此图为步进顺控图,用此种编程方法加上IST指令编辑多种控制方式很方便。看看编程手册吧!

网友B:
一个是Y0线圈,一个是Y0线圈的触点。这都是要指定的。

网友C:
要好好学习呀同学

网友D:
这个是版本的问题。至于标注目前没有办法在同一地址下,只标注一个的软件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