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5):
请教一下为什么Sep7 v5.5软件装不进去,系统提示:(未找到SSF文件)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不要在中文件夹上安装,要在英上安装
  • 下载积分:+1(dgf2008) 感谢分享!

网友B:
    可能的原因:
    1)系统不兼容。
    2)没有完整的安装软件。
    3)安装软件不要用中文命名。
    4)软件最好在C://下安装。

网友C:
    一般就是安装路径太深,有中文名!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

网友D:
    文件夹改成英文的就ok了

网友D:
    源文件夹名字和目标文件夹名字改成英文的就OK了

网友E(2013-09-18):
    要在根目录下安装,将安装文件放在根目录下。

网友F:
    把杀毒软件卸载

网友G:
    把文件夹改成英文就可以了

网友H:
    同上 就是文件夹命名的问题
    求索

网友I:
    2楼说的比较全面,顶起!

网友J:
    拿分走人。。。。。。

网友K:
能不能给个压缩包啊,谢谢了,QQ501260868

网友L:
拿分走人

网友M:
打开注册表 删除 SESSION MANAGER 中 一个文件

网友N(2013-11-09):
将软件放在根目录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