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触摸屏上按钮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3-08-16):
现在想在触摸屏上做一个按钮,开机时显示启动,按下启动后,然后显示停止,还有程序该如何编写 求帮助

网友A:
引用楼主把风的蜗牛1于2013-08-16 13:41发表的 触摸屏上按钮转换的问题 :
现在想在触摸屏上做一个按钮,开机时显示启动,按下启动后,然后显示停止,还有程序该如何编写 求帮助
以富士屏为例:
放置一按钮,按钮的Off文字上写启动,On文字上写停止,然后链接需要控制的位地址。
Good Luck~
下载积分:+1(把风的蜗牛1) 热心助人!

网友B:
放置一个按钮 在属性栏,按钮的Off文字上写启动,On文字上写停止。
下载积分:+1(把风的蜗牛1) 热心助人!

网友C:
以西门子为例,就是在选择中选择开关并加以文字注释。
下载积分:+1(把风的蜗牛1)
触摸屏上按钮转换的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