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 CC-LINK是否用GXWORKS就能完成,还需要下载其他软件么?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楼主(2013-08-16):
如题!
第一次用

网友A:
小Q完全可以。。。

网友B:
完全可以,不懂的话加群 16261502 手把手教你
QQ 20471661

网友C:
Hard Road,brave hart!

网友D:
设置好了,直接下载进去就OK?

网友E:
更新CC-Link参数需要断电重启方能有效。切记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F(2013-09-17):
设置好了
Q CC-LINK是否用GXWORKS就能完成,还需要下载其他软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