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号管选择

楼主(2013-08-16):
太家做电柜是选亮光的还是选亚光(磨砂)的线号
管
哪种好?

网友A:
我们一直都是光亮的,亚光的看着就不好看。

网友B:
这个就要看你的机器了,我用的是LM-370A ,只能打光亮的,亚光的打不上。

网友C:
选用卡式号码

楼主:
亮光打印的字能刮的掉
亚光的不会

网友D:
我们也是用亚光的。方便以后根据线号查找线路出现的问题。

网友E:
我也赞同用卡式号码简单方便

网友F:
亮光的有人说容易损坏打印头,不知有无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G:
亮的不是很好,会掉色

网友H:
我选择它。

网友F:
不好用,线号机编的好,爱怎么编就怎么编。

网友I:
个人认亮光比亚光好

网友J:
光亮的比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