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6):
1PG复归的时候K29的异常码为91请问91是什么呢    下附程序
崇拜高手

网友A:
检查#09回原点高速速度是否被设置为小于#11的数值
  • 下载积分:+3(512998120) 真诚感谢!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是爬行速度默认1000   设定的高速速度小于1000所以异常报警  谢谢一楼大神
    崇拜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