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机界面控制2个plc

楼主(2013-08-16):
求助
各位大大,现在有一台机器需要用一个维纶通的人机界面来控制2个plc实现动作,两个plc能不能互相通讯,就像1个plc一样,如果不能,那分开控制又怎么控制,听说必须要用485BD模块做连接,请各位高手教教小弟怎么实现

网友A:
人机界面控制有兩個COM PORT比較方便使用。

网友B:
全部使用485做通讯

网友C:
PLC做链接...

网友C:
MT的可以分别带两个PLC

网友D:
用485实现PLC 1比1通讯 格式在通讯手册上面有讲 之后触摸屏用232和PLC通讯

网友E:
S7-200,我是这样做的,屏连上一个PLC,此PLC做主站,另一个PLC做从站。

网友F:
把屏用作MODBUS主站,PLC分别作为两个从站!当然PLC和屏要支持MODBUS协议!

楼主:
如果哪位大大会的话能不能发一份资料给我啊,我邮箱
2355450803@qq.com
,最好能够基础一点,我这个没接触过,内功比较差

网友G:
建立两个链接通道 然后在人机上面做个选择键就可以了 以太网的也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