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吹膜机上用三个超声波是怎样算出薄膜直径?
xcr23

楼主(2013-08-16):
如上图,用带4个4-20mA模拟量输出的wms-4/4I控制器是吹膜机上理想的控制直径的方法。采用3个传感器头环形安装在四周,用来检测薄膜直径,另一个用作参考值测量。
请问一下,薄膜直径怎么算的,用一个超声波不可以吗?

网友A:
几何题,三点决定一个园。

xcr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何题,三点决定一个园。
谢谢,已经知道了大概,只是这个圆心不确定的,有摆动。计算公式有些复杂,在plc里计算还是比较麻烦。

网友B(2014-06-21):
各位前辈有没有吹膜机的电气控制图纸跟小弟分享下,万分感谢!QQ:215227696
请教一下,吹膜机上用三个超声波是怎样算出薄膜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