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6):
为什么从触摸屏上传出来的XOB文件,反编译得来的MTP文件里面的宏指令数据会改变?其中GetData(passwd, "本机 触摸屏", LW, 9500, 1)  变成了GetData(passwd, "本机 触摸屏", LW, 9500, 2)  。一直没找到原因。。。

宏指令前面部分如下: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i=0
bool b=true
int passwd=0
GetData(i, "本机 触摸屏", LW, 9219, 1)
GetData(passwd, "本机 触摸屏", LW, 9500, 1)
。。。。。。
。。。。。。

网友A:
刚才试了,密码存在LW9500 Lw9501两个字中 前面定义的int 32位 所以后面不能为2 只能是1,为什么会出现你说的现象有待高手解答,不过我觉得真没必要在这事上浪费太多时间,自己找到原因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5(愚公移山)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试了,密码存在LW9500 Lw9501两个字中 前面定义的int 32位 所以后面不能为2 只能是1,为什么会出现你说的现象有待高手解答,不过我觉得真没必要在这事上浪费太多时间,自己找到原因就可以了。

    此问题没弄清楚的话,以后程序上传会存在很大的风险!因为上传的程序会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