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三菱MR-J2S报警AL.52

楼主(2013-08-16):
三菱MR-J2S通电后报警AL.52 误差过大, 机器复位后又可以运行。 编码器问题怎么修理这种故障的编码器???

网友A:
检量一下电机轴承

网友B:
是过载报警的,看是否有东西卡住那里。

网友C:
电机启动了却无法转动导致伺服放大器有AL.52
1.电机轴承、齿轮和驱动目标是否有卡死现象。
2.电机的刹车是否解除。
3.电源相序是否接错。

网友D:
过载报警

楼主:
一楼至四楼的回复?????

网友E:
1.调长加减速时间能不能好 2.如果方法一有效,而不能满足生产试调节负载惯量比参数看看也许有用

网友F:
换编码器!换驱动器!

楼主:
这个是关机十几二十分钟后再开机就报警 ,复位后又可以运行。编码器问题怎么修这故障的编码器??

网友G:
这样的情况我遇到过两次,第一次是电工把V,U,W接错了,改过了就好了。第二次是伺服马达坏了,确切的说是编码器坏了,是搬机器的时候有个夹具砸到编码器上了,更换马达就好了。我就经历过这两点,但愿对你有用。

网友H:
UVW接错了应该是不会动的。

网友I:
报AL52的原因是因为电机编码器故障或者说负载过重引起的,如果负载不重也许电机转子失磁造成的。
专业工控产品维修 :变频器/PLC/伺服/触摸屏。网站http://www.huanchengkeji.com
维修品牌:三菱、西门子、松下、普罗菲斯、欧姆龙、力士乐、汇川、英威腾、易能、 康沃、信捷、威纶、步科、昆仑通态。

网友J:
我遇到一次是机械部分缺油引起的,上油后就正常了

网友K:
没遇到过这种现象,看了各位的讨论与回复的经验,受益非浅!

网友L:
回复出厂值,给个内部速度看看,会不会报警,如果会就减轻负载,如果还会就换马达

网友M:
1.檢查電源線看看有無鬆落狀況
2.負載是否太大可否輕車運轉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