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16):
重新编辑触摸屏的画面,传输到触摸屏中,请教下之前在屏幕上设置好的发送到PLC数据会被清除吗?还要重新设置?

网友A:
引用楼主luospring于2013-08-16 21:32发表的 关于设置好的数据问题 :
重新编辑触摸屏的画面,传输到触摸屏中,请教下之前在屏幕上设置好的发送到PLC数据会被清除吗?还要重新设置?

那些数据都是用的PLC内部数据寄存器,传人机工程并不会影响到

网友B:
不会影响

网友C:
PLC里的程序是不会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