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程序软件GX Developer 8 和仿真软件Simulator6-C

楼主(2013-08-17):
新手求教。。。
小弟刚学PLC不久,看到坛子上有大侠分享一些实例,小弟下下来后,然后打不开文件 说什么版本过低还是什么 后来我换了一个 GX Developer 8 然后仿真的时候 老是不能仿真,
老是那个提示,后来看了很多贴子 说要重装系统 我把系统重装了 在装 还是不行
求大侠指点 我以前是用的 GX Developer 7

网友A:
8.86的好像自带有仿真,不能仿真你看是不是 程序用的PLC是Q系列的PLC?Q系列的好像不支持模拟,用模拟用WORKS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86的好像自带有仿真,不能仿真你看是不是 程序用的PLC是Q系列的PLC?Q系列的好像不支持模拟,用模拟用WORKS2
8.86没有仿真,所有的GX Developer软件仿真均需要安装GX Simulator软件。
V6不能仿真Fx3U以及以上机种,包括Q系列也有机种限制,例如,Q03U需要V7.16以上的仿真器。
Good Luck~

楼主:
好的 谢谢 大侠们

网友C:
把GX Simulator装上去就好啦!我昨晚也弄了

网友D:
我也今天也装了,也不行

网友E:
Q的不能模拟

网友C:
GX Simulator软件没安装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