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1685M-STBA如何使用以太网上载程序?

楼主(2013-08-17):
GT1685M-STBA如何使用以太网上载程序?
我现在能连上电脑检测也通过了
就是目标确认不了
请问一下
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非常实用啊

网友B(2013-09-18):
连接通讯录井里面选择网络,设置对应的IP地址和协议,然后直接读取就行了,

楼主:
好像不行啊

楼主:
还是目标确认不了

网友B:
你的GOT的IP地址正确?进入GOT的设置看看。是否已经启用。
设置好正确IP地址,直接点确认就行了。
上面应该是
GOT
,打错字母了。

网友C:
先确认下你的触摸屏地址吧!如果还是不行有可能是未获取GOT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