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请各们帮忙看看,小的在此谢过

楼主(2013-08-17):
设备的文本坏了,PLC的文本程序了没了,

楼主:
图片大了,再发看

楼主:
难道高手如云的论谈不没人帮上忙?

网友A:
这个问题你能不能询问一下单片机方面的高手,把文本里面的程序经烧写器拷贝出来。

楼主:
文本是在PLC的程序里,文本只需设好3个地址.

网友B:
西门子文本直接在200程序中编辑。
其次你用“VW”区地址。

楼主:
你能帮我看AIW0是用VW多少吗

网友B:
这个可以自已选择的。只是需要和编程时的文本地址一致就可以,同时不要重复使用该地址。比如,VW200。

网友C:
好像程序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