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13-08-17):
大家好 现在我想用电脑用串口通讯软件将FXPLC进行Y0置位
我要发什么源代码过去啊是十进制还是16进制呢 如图
要将02H 37H ..........30H 33H写进去还是什么啊
用的串口软件是

网友A:
用十六进制,元件地址改为Y0对应的数据,总和也要自己计算更改,之后发送数据

网友B:
你的三菱程序里也应该写程序把,比如你用的是自定义协议,或者modbus协议。

网友C:
用串口调试软件与台达变频器modbus rtu 通讯时,为什么我还没有发送数据时就开始接收到很多FF,已经排除是干扰,变频器也换过,通讯参数都与串口调试软件一致,也试过西门子200PLC通过自由口协议控制变频器,都没有反应。请大家帮忙解答

楼主:
版主你好 我那样做 PLC里面要不要程序啊
还有你能不能举个列子啊
比如要Y0置位啊

网友B:
这个要的,fx通信手册上有的,自己可以看看

网友D:
串口调试不用写程序,发代码就可以了

网友E:
学习,学习
哈利路亚

楼主:
能不能举个列子 谢谢

网友C:
是写的十六进制代码 01通讯地址 06 数据写入 2000 驱动器命令的地址 12 正转 CRC校验码0207 这是台达变频器MODBUS RTU协议的正转指令帧。01 06 20 00 00 12 02 07

楼主:
大哥们 你们能不能搞个三菱PLC的指令来啊

网友C:
调试成功了,是串口线的问题

网友F:
大家都开始着手啦,我还没有开始呢